OPPOR9SK有显示无背光要怎

楼主(2021-04-21):
OPPOR9SK有显示无背光要怎么搞 #OPPO# 求助

网友:
查电路图 背光的电感

网友:
都查了什么条件?

网友:
主板有无进水腐蚀 接口边有无明显烧坏元件  升压电感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一般是背光供电出错了.查这线路

网友:
测试出来了,是指纹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