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9390图纸,找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2021-04-21):
求r9 390图纸,找了好久没找到,万能的某宝也有,最好是蓝宝石的,谢谢

网友:
参考一下鑫智造上的V星图纸

网友A:
感谢月大神指导,我刚去看了下没看到有r9 390的图
什么品牌都没,搜索也搜索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月大神指导,我刚去看了下没看到有r9 390的图
什么品牌都没,搜索也搜索不到

帮我看一下灰色6r电感左边的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一下灰色6r电感左边的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呗!谢谢!

拍个高清的图,看不清楚丝印,这样子的有几种。
还有你核心晶圆咋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高清的图,看不清楚丝印,这样子的有几种。
还有你核心晶圆咋黑了

这是你的图

网友B:
帮忙看一下你的卡上的型号

网友:
哦,我的呀,等下班了回去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忙看一下你的卡上的型号

看了,看不全丝印,不过坐标是U开头,应该是个集成电控芯片
丝印只能看到IADAD,可能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不全丝印,不过坐标是U开头,应该是个集成电控芯片
丝印只能看到IADAD,可能是这个

谢谢!我的这个电感6.2 左右电压

网友:
知道旁边的APL5930EN脚是哪里过来的电压吗?

网友(2021-06-07):
是IADMG,后面这些型号都通用,IADME/IADMC/IADMF/IADMG 晶电源6脚管理芯片IC

网友:
是一个6V电压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一下灰色6r电感左边的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呗!谢谢!

是一个6V电压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一下灰色6r电感左边的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呗!谢谢!

是IADMG,后面这些型号都通用,IADME/IADMC/IADMF/IADMG 晶电源6脚管理芯片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