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 SVF142A25T暗屏维修

楼主(2021-04-21):
接到客户送修SONY笔记本一台,经检测暗屏,之前花屏换过屏线,难道又是屏线的问题,先拆机吧,背光开启的条件一一检测,测量发现 DISPON信号有3.3V, LCDVCC也有3.3V,INT_LVDS_BRIGHT电压也是正常的,最后一个VIN_LVDS 19V没有,心想就是它了,不慌不忙的把点位图打开找到这个19V是经过一个保险过来的,测量保险不通,更换OK,亮机。还好有图纸和点位,修的那叫一个舒心呐~~~~

图纸,点位图,点位图软件 都上传了 ,有需要的给个双击拿走

点位图软件

HK8.brd

网友:
一般保险烧都会有原因的

网友:
应该有短路或漏电

网友:
保险开路

网友:
一般19V都在接口边上相连的几个脚  不是绝对哈

网友:
一般保险烧都会有原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一个0O母电阻,或者飞线

网友A:
一首学习中,感谢老铁的经验。

网友B:
这么简单的被你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被你遇到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首学习中,感谢老铁的经验。

网友:
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