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星锐4750g开机无反应,怎么加电看问题?

楼主(2021-04-21):
请问应该怎样用直流稳压电源加电测试?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专业的维修检测吧

自己想学习维修可以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A:
随意找一颗大电容,在电容两端连接220v市电,即可打通此机的任督二脉,而后恢复原状,修复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意找一颗大电容,在电容两端连接220v市电,即可打通此机的任督二脉,而后恢复原状,修复完毕!

好的,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
用稳压电源加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意找一颗大电容,在电容两端连接220v市电,即可打通此机的任督二脉,而后恢复原状,修复完毕!

你逗我呢把      那我想问问你  大电容装在板子上面哪里  220又接到哪里        你 不会修就不要乱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意找一颗大电容,在电容两端连接220v市电,即可打通此机的任督二脉,而后恢复原状,修复完毕!

19V的供电  你叫人家插220V    你是想人家死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的供电  你叫人家插220V    你是想人家死是吧

感谢指正,我还是去补补基础知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逗我呢把      那我想问问你  大电容装在板子上面哪里  220又接到哪里        你 不会修就不要乱回复

明明是冷笑话 不必认真

网友:
首先要有个电流表  才能插电看电流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的供电  你叫人家插220V    你是想人家死是吧

老哥批评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逗我呢把      那我想问问你  大电容装在板子上面哪里  220又接到哪里        你 不会修就不要乱回复

老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
要用万用表  ,先测试各供电奌的电压

网友:
我有主板150

网友:
不用看了。直接把3V5V电容给换了330的就行了

网友C:
一般用看看3.3∨有没有过来,很有可能是电源板坏了,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看看3.3∨有没有过来,很有可能是电源板坏了,不会修

就先换个电源板

网友:
你这里要学习,去基地好好学学吧

网友:
这个要看有没有待机电流,接着测各种相关的电压等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