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3V,手摸大法快速维修

楼主(2021-04-2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ZX53V笔记本电脑,一听到华硕机,本人就有点头晕,因为华硕笔记本这种机很难找到完整的PDF电路图纸,心想:完了,搞这种机子又得给它半天时间耗完了;不管了先问问情况再说,哪有医生不接病人的到理,送钱上门不要不是傻子么?了解情况客户说使中突然黑屏开不了机了,拿去别的店面修一个星期了修不好,要求他换主板六百块,,,听后心里咯噔一下,别的店面修不好肯定是个难搞的主了,不管了先通电试试,上电发现可调电源电流马上上到0.445A,又掉回0,反复如此,这不是明显短路保护吗?没多大把握,和客户说,别人要你六百,我修好三百,客户也好说,说:行,只要你修好不换板就行“ 爽快。。二话不说动手折机,拿出祼板,上电,情况还是一样,既然是短路肯定有元件发汤,用手摸板上的元件,发现19V这头隔离保护电路中的第一个MOS管发热,以为是它,断电测量没事,顺着往后查,发现第二个隔离保护MOS管后方B+严重短路,阻值为0.5,蒙了,B+供去的地方太多了,如何找出病件呢?不可能一件件折下来量吧,,心处妙计,烧烤大法,在B+这接上2.5V+电压,地接负,低电压烧,防电压过高烧坏其它元件,电源电流立马上到2.5A,用手快速触摸板上元件,祸根立马显现,CPU风扇插座旁边的电容发汤厉害,更换后上电,0.025A待机电流正常,开机正常,前后三十分钟拿下,客户一旁抓头,不敢相信,三百,一分钟十块钱???你这也太好挣了吧??他说。。。只好给钱。。维修中趁机把BIOS考下来,分享。

(5)BIOS ASUS ZX53V.zip

网友A:
拿到另外一家一个星期没好!可见一斑 你那电脑城的 维修工程师也够猛的

网友B:
我就是那个上家,我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另外一家一个星期没好!可见一斑 你那电脑城的 维修工程师也够猛的

上家可能是新手或二把刀吧,我踩狗屎运了,: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那个上家,我太难了

哈哈  只当学了技术

网友:
就这个,一个星期还修不好吗?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恐怕你那上家一看华硕他也蒙了  找不着电路图就说搞不定了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6666

网友:
这机器有难修的时候

网友C:
难修的时候不跑CPU,CPU南桥全换,依然不跑 ,判断绝症放弃

网友:
客户一旁抓头,不敢相信

网友:
公共点大短,好修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个星期都修不好还开电脑店吗?只会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修的时候不跑CPU,CPU南桥全换,依然不跑 ,判断绝症放弃

哈哈哈 那楼主也是尽力了

网友:
这种送钱的活上家竟然搞不定   不过这个板六百能换到吗

网友:
其实华硕有点位还是挺好修的 修多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星期修不好一个短路,这么离谱吗

网友:
走运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