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21-04-21):
V星H110,反复重启,没有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的VCC ,EN 都正常,芯片也换了。 BIOS也刷了,桥也焊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怎么搞了,有高人能指点下不

网友:
CPU供电反馈查了没有。

网友:
内存1.2V,2.5V电压正常吗
桥供电 VCCSA,VCCIO正常吗

网友:
慢慢查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