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华硕z270主板通电

楼主(2021-04-21):
请教各位大神
华硕z270主板通电不触发  开机针脚代机电压有3.3v

网友(点评):
可以找专业维修的检修下

网友:
桥的1.1V待机  还有开机条件都测了吗

网友A:
lv27你的等级为啥那么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v27你的等级为啥那么高啊?

论坛等级不能完全代表技术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等级不能完全代表技术等级

原来这样啊

网友:
刷了BIOS通电了 但是还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