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维修之怪状

楼主(2021-04-21):
你见过,60-32的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好的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74.4,还算正常!但是但是,就是指示灯都不亮,更奇怪的是,风扇居然还转了起来,我可是空载,假负载都没有的情况下呀!!!很头疼。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A:
扔了好几个,怕修好了有隐患,充电异常还是小事,要是炸了可是要负责任的!

网友B:
楼主是用384x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384x的方案吗?。。。。。。。。。。。。

这个电源芯片3842

网友C:
但是运放芯片是什么LT031471,,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好几个,怕修好了有隐患,充电异常还是小事,要是炸了可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没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运放芯片是什么LT031471,,不知道什么芯片

拍张运放的照片.............

网友:
一个新的25,你还修,

网友:
直接丢掉

网友:
输出端三极管短路

网友D:
风扇线都没接到专用的接口上,要分正负极,电烙铁头温度太高了,全是氧化物_ 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线都没接到专用的接口上,要分正负极,电烙铁头温度太高了,全是氧化物_ 心塞

以后注意,温度调低一点

网友:
不要乱替换的话不会出问题,前几天一个同行告诉我所有的双二极管都能互相代换,那还要型号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张运放的照片.............

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线都没接到专用的接口上,要分正负极,电烙铁头温度太高了,全是氧化物_ 心塞

好像没有专用接口,,,难道转,是因为接错地方!!

网友E:
风扇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通断的,空载风扇一直转先测这个三极管,三极管好,就追B极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通断的,空载风扇一直转先测这个三极管,三极管好,就追B极的来源

好的,谢谢

网友:
那个741好像是单运放块噻。

网友B:
8脚集成电路上方的2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集成电路上方的2个电阻坏了............

那个8脚,,是运放358还是3842的八脚

网友F:
tl-03是TL3288可用LM358代替的双运放!LM358脚位如下:
4脚GND。8脚Vcc+。1脚是Out1,2脚in1-,3脚in1+,7脚Out 2,5脚in2-,6脚in2+;各点电压视具体电路有差异!
tl-03 tl3288 脚位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集成电路上方的2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tl-03是TL3288可用LM358代替的双运放!LM358脚位如下:
4脚GND。8脚Vcc+。1脚是Out1,2脚in1-,3脚in1+,7脚Out 2,5脚in2-,6脚in2+;各点电压视具体电路有差异!
tl-03 tl3288 脚位如下: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
指示灯前边 的限流电阻坏了,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