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是什么电感,碰掉了。有谁告知

楼主(2021-04-22):
这块是什么电感,碰掉了。
有谁告知一下?
客电脑是小米pro15.6 #小米
笔记本
pro15.6#
笔记本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就一个USB信号上的四脚电感,和旁边个一模一样。找不到电感。两根飞线短接即可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我的手机有问题吗?

网友:
通向南桥usb管理模块的数据线防静电的电感 可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