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大神,3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都花屏幕,小白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楼主(2021-04-22):
3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都花屏幕,小白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求会修的老师。

网友:
首先能确定的是屏有问题,作分隔处理判断是哪一边有问题,确定后再测对应的cof。大概率是有一个cof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COF损坏了,没有压屏机是修不了的。

网友:
那不叫花屏,是绑定不良,你解决不了。

网友:
解码到屏的问题,先简单  屏线插头擦擦洗洗!各大电容电阻测测有没变大变小!压压软线中心那芯片有没反应!

网友:
软排线cof不良,如果有机器和相应的cof模块可以换,不然就放弃吧。

网友:
这种 是屏问题吧

网友(2021-06-01):
放弃吧...................................运气好可能是逻辑板

网友(2021-07-07):
应该是屏故障了

网友:
膜拜大佬。看着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