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精]Ga-z170-hd3反复掉电重启修复一例

楼主(2021-04-22):
技嘉Ga-z170-hd3触发后反复掉电重启修复一例
(没有下载分了,请多给评点分谢谢大家!)

刚刚接手一个Ga-z170-hd3主板,故障现象是通电反复掉电重启。板子如下图
参照主板掉电重启三步走策略,首先刷BIOS。打开技嘉官网,查找最新该板的bios文件,下载。
下载最新的f22f,拿出来在线编程刷写神器+8PIN芯片夹,直接在线烧写。
可惜刷后故障依旧,无疑,这是给我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老话说的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到迅维论坛查找维修办法,看了很多维修界的精英、大师的讲解,深刻的认识到,这个主板,很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于是静下心,仔细查找主板电压情况。最后锁定在DDQ1和DCQ1附近。
DDQ1输出0.95V,DCQ1输出0V,查找图纸资料,明白DDQ1输出0.95V正常,DCQ1输出不正常,难道是DcQ1坏掉?
本想三下五除二换掉DCQ2,但是转念一想,不一定啊,先看看控制芯片DCU1的工作条件吧?于是测测DCU1的1脚输出电压为0,再测DCU1的3脚VCCSA_En电压也为0.
哦,问题好像出来了,VCCSA的开启电压没有出来。难道2_5LEVEL没有产生?或者DCC1对地短路漏电,造成DCU1的3脚VCCSA_En电压为0??
这真是千丝万缕头绪众多、故障一个点,能引出千条线........

带着治学严谨的态度,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我接着查找一下VCCSA_EN的来源吧。
原来,VCCSA_EN是由三个三极管串联组合来开启的,只有当VDDQ和VDDIO电压正常后,才能产生VCCSA_EN,置高DCU1的3脚,然后置高DCU1的1脚,然后置高DCQ1的栅极,然后产生1.05V的VCCSA。原来如此.......
拿万用表,测测串联三极管情况。测量结果如下:
DCQ4:1脚=0V,2脚=0.85V,3脚=0.85V(很明显不对)
DCQ3:1脚=0.85V,2脚=1.35V,3脚=4.85V(也不是很准确)
DCQ2:1脚=0V,2脚=4.85V,3脚=0.1V
下图中标识出位置:
从理论上解释,应该首先DCQ4的各脚电压(尤其3脚)是不准确的,怀疑该管损坏。
在拆换DCQ4之前,我想先验证一下自己的怀疑。于是连接好电源、CPU、蜂鸣器、键盘、显示器。一手用镊子短接DCQ2的1、2脚,一手拿万用表笔测量DCQ2的3脚,一手测量DCQ1的输出,一手按开机键.......(忙的不可开交,恨不得自己长得像章鱼,8只手也不够用的)
此时听到滴滴滴滴滴滴连续报警.............然后,CPU风扇不再掉电重启。至于电压测量是多少,我也没有记住,我想,也没有必要记住,不就是有了吗?有了总比没有强,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再解决质量高低问题吧。
说干就干,打开热风枪吹............拆下DCQ4\DCQ3。下图
仔细辨别,丝印是【W1P =40】去哪里找这个型号?
先看看技嘉别的主板吧。找了一个AMD的主板ga-F2A88,在差不多同样的位置发现两个三极管,长相和功能极像。仔细辨别丝印是【W1P =41】
型号不一样,到地能不能代换呢?我陷入沉思、不解、困惑、左右为难、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地步,我想问问别人,又怕得到一片嘲笑.....
最后,不管了,先换上再说吧,死马当活马医!!
拆掉2个三极管后的料版,可怜的GA-F2A88:
焊接好三极管之后的GA-Z170:
看那饱满的焊点,锃亮的焊点,像早上8、9点钟初升的太阳,充满了活力......
最后,打扫战场,重整铠甲,披挂上阵.....加电!!!!
滴.......跑码B2,稍停顿,跑码AB,抬头看屏幕,提示“press DEL into BIOS Setup....”(大体意思吧,具体英文显示我也没拍图片),还等什么,我以迅雷不急掩耳盗铃之势敲击“DEL”,然后,出现下图:
顺利进入bios,基本修复。

网友:
常见的一个小故障,不过你能把简单的东西写这么多文字出来,给你加分

网友A:
个人感觉换掉DCQ4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换掉DCQ4就可以啦。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先换的DCQ4,发现不行,DCQ3的3脚还是高电平4.8v,仍然没有出VCCSA,没办法我又接着更换的DCQ3,才算成功。当然,这个实际操作过程我没有在帖子里体现。

网友:
很详细,厉害了

网友B:
楼主风格变了?美女呢?黑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风格变了?美女呢?黑丝呢?

不能总是美女黑丝丁字裤的,太伤神伤肾又伤身了!记得给多加分啊,老兄

网友:
好技术  楼组心细   技术过关  向你致敬

网友:
很棒,學習了,目前還不能評分,不過按了支持。

网友:
高手,分析到位

网友:
缺供电是小问题

网友:
修的仔细 缺供电的基本都是捡钱的 文章不错写的6.

网友:
思路清晰,编辑废力

网友:
应该是DQ4坏了,但是看你描述,DQ3也更换了才成功启动

网友:
拆了不要,直接由5V上拉导通,从没补过

网友:
不错,回头有2片Z87主板去查查看

网友:
故障不大,写的生动,赞

网友:
修的够仔细 ,文章不错写的!

网友:
修这个收多少钱啊

网友:
缺信号掉电那个查的天翻地覆。手头有的B150就是这个问题,目前查不出来。

网友C:
牛逼666思路清晰给力
方向tat
惭愧惭愧,班门弄斧了
详情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没有电路图 点位图 就蒙了。。一头懵逼的看着板子。。。无从下手。。。。。。。

网友:
两个控制串联并联的拆剩好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666思路清晰给力
惭愧惭愧,班门弄斧了

网友:
反复掉点重启这是一个思路

网友:
楼主也是用心了,

网友: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就是修主板的感觉。

网友(2021-07-04):
之前两块板子这样 实在没精力修 换了板

网友(2021-09-18):
好东西,下次看这板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