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VEGA 56 显卡,加焊核心干不动。。。

楼主(2021-04-22):
测试了所有电压正常,开机不认核心想加焊下核心,结果干不动
下面260度恒温板,上面300度热风,硬是干不动,还原封不动的。。。

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什么bga?我看别人都能搞下来啊

网友(点评):
AMD VEGA 215-0894288芯片

网友:
底部温度太低了。

网友:
上面300度不怕把核心吹爆了吗

网友A:
不在于温度而在于风口,你风口尺寸多少?如果刚好覆盖核心,那这点温度不仅干不动,可能还会损坏核心。

网友:
上面不要太高,下面可以在加高点

网友:
前几天我用一个老迅维BGA干一个技嘉760无铅的,下部320,上部300才干下来了,植到别的板照样能用。。放点焊膏,上面芯片镜面用隔热胶布贴一下。。

网友:
上部最好不要超过250度,下部高点没事,

网友(点评):
没大风嘴,沿着四周吹,中间没加热

网友:
bga?我看别人都能搞下来啊

网友:
上面不要太高250度以下,下面可以在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在于温度而在于风口,你风口尺寸多少?如果刚好覆盖核心,那这点温度不仅干不动,可能还会损坏核心。

专家那请问一下风口多大合适呢??? 大于芯片多少呢

网友:
温度显示多少度不代表芯片上实际温度,拿废板多试试就知道了。那些说温度高于多少度会挂的没有考虑机器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家那请问一下风口多大合适呢??? 大于芯片多少呢

风口直径大于芯片直径10MM就行。比如你芯片长宽都是40mm,那么你选择的风口是50mm的就可以了。BGA风口里面的温度是从中心向外扩散,温度逐渐降低。如果选择风口跟芯片几乎一样的尺寸,那么核心受热已经很高,但是边缘可能还没融化。所以选择大风口,就是为了温度更加的均衡附着在芯片表面上。正常做显卡,我还从没超过270度。

网友:
娇贵的核心怎么能承受300度的高温

网友C:
要bga返修台才可以。土炮功率不够,操作不便,很容易干废核心。bga焊接靠的是下风口加热,上风口只是一个保温的作用,最高不超过2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bga返修台才可以。土炮功率不够,操作不便,很容易干废核心。bga焊接靠的是下风口加热,上风口只是一个保温的作用,最高不超过240度。

测量时短接12v了,直接挂了,看过四周脚边,不像虚焊的,应该本来就是核心坏的,这下不用折腾了

网友:
这种显存核心都做在一起的还有修的必要?

网友(点评):
没有,要换核心

网友:
温度太低

网友:
温度高了,下层200-220就够了,上层温度可以高一点

网友(点评):
人家说下面温度要高,你又说上层再高一点

网友:
可以用加热板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