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70开机正常,但是进系统后有滋滋的电流声

楼主(2021-04-22):
最近修了一张华硕1070,之前是花屏进不去系统,后面加焊核心后正常点亮,显存测试也pass。
目前的问题是进不去系统,在window界面卡死,并且有明显的电流声,请教各位老哥这卡怎么继续维修。

网友A:
既然都听到噪音那肯定一个是过流一个是缺相还是就是驱动不良。这个你得示波器或手摸电感找出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听到噪音那肯定一个是过流一个是缺相还是就是驱动不良。这个你得示波器或手摸电感找出差异。

好的,一会试试,谢老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