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4-22):
一台二修的A1466,版号820-00165-A.来时不触发,SMC掉了三个点,飞号线,重植SMC能触发了,但触发就掉电,电流跳到0.04就掉电。除了CPU电感无电压,别的电感瞬间都有电压。后来检测发现,PM_SLP_S3_L和PM_SLP_S4_L一抬高就掉。最奇怪的问题来了。看下图

拆掉U8180,接电自动开机,这时PM_SLP_S3_L和PM_SLP_S4_L就一直不会掉。换过U8180还是一样要掉,直接短接U8180的1和4脚,
PM_SLP_S3_L和PM_SLP_S4_L还是一样要掉,拆掉U8180并且将U8180的4脚直接接在3V电压上,接电电流停在0.2不动。最奇怪的是这时
PM_SLP_S3_L和PM_SLP_S4_L一样要掉。也就是说只要将PM_SLP_S3_BUF_L拉高,PM_SLP_S3_L和PM_SLP_S4_L就会掉。
最先以为是PM_SLP_S3_BUF_L后记有问题,但把PM_SLP_S3_BUF_L后级全拆了还是一样问题。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
PM_SLP_S3_BUF_L后级全拆了还是一样问题,拆了肯定会掉呀,那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点评):
PM_SLP_S3_BUF_L后记全拆了,再把PM_SLP_S3_BUF_L人为拉高,PM_SLP_S3_L就会掉,如果不把PM_SLP_S3_BUF_L拉高就不会掉

网友:
拆了肯定会掉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抓一下CPU供电出来了没 不要纠结这里了喔

网友A:
主板仔细观察一下 还有哪里有进水腐蚀发黑的地方不

网友:
大概率Cpu有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CPU有问题,但拆了U8180,S3,S4就不掉,S0是一直都有

网友:
SmC是上家误杀。现在只是回到原故障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样的,现在客人吧机器卖给我了,留下来没事慢慢研究吧

网友:
估计还要往cpu部分查吧。。。。。。

网友:
掉电没有具体的故障点、不好说、按楼上的说的先抓一下CPU供电瞬间出了没、

网友:
把CPU供电电感先翘起来、看看什么状况

网友(点评):
不关CPU供电的事,VRON都没出

网友B:
不会别人做了故障吧,看看有没有新的焊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抓一下CPU供电出来了没 不要纠结这里了喔

抓了,CPU供电没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抓了,CPU供电没出

那就往前查吧  PG那些的  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有进水腐蚀发黑的地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别人做了故障吧,看看有没有新的焊点

对照图纸看了下,不想做了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仔细观察一下 还有哪里有进水腐蚀发黑的地方不

只有一处进水但已经处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往前查吧  PG那些的  可能会有惊喜

PG那些已经检查了,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那些已经检查了,确定没问题

没CPU供电应该是可以修修的  查一下条件吧

网友:
是掉电反复重启吗?桥读不到bios,slp信号会反复跳

网友(点评):
不重起,就掉电,掉了后可以在开,但在掉,

网友:
后极全拆了还是一样的话那看有没有漏电情况

网友:
24M要是有   cpu供电开启有   就得干u了

网友:
这样的机,一般给客户多少钱回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