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小白求教MRT镜像完成后怎么提取文件

楼主(2021-04-22):
小白从未接触过数据恢复领域,朋友买了PC3000后给了一套MRT,最近试着学习一下
一个被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已经完成了镜像,镜像时只选择了OFFICE文档,求教后面怎么从镜像文件提取恢复的文件呢

网友A:
太高端了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高端了  搞不懂

据说和PC3000类似,当然远没有PC3000强大,就是研究不明白啊

网友:
RS就可以了

网友B:
RS是什么?诚心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是什么?诚心请教,谢谢

RStudio

网友C:
格式化的用不着MRT啊,直接RSTUDIO扫描就行了

MRT就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式化的用不着MRT啊,直接RSTUDIO扫描就行了

MRT就是大材小用了

嗯嗯,数据本身通过其他的一些恢复软件已经找出来了,这个MRT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研究一下的,谢谢了

网友: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啊,格式化问题都用上这么高端的设备了

网友:
你朋友不是专家吗?

网友(2021-05-29):
直接镜像到新的盘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21-07-11):
Qq2429610120  专业指导

网友(2021-10-09):
最简单的是扫描,但是时间长。WIHHEX手工,提取数据快,但要求技术好

选一个吧

网友(2021-11-10):
高手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