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楼主(2021-04-22):
同行发来一台Dell  n5110不开机。拆开测试没有短路。测试没有3v 5v。打电感阻止正常。发现待机新片51123有破损。拆掉一看有一个脚就烧没有了  ,换新51123.在飞线ok

网友:
维修的真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楼主加油。。。。。。

网友:
这还同行吗

网友:
这个掉了一个脚的处理有啥技巧啊,我遇到几台一台都没搞定,掉的哪个脚,线不直到咋处理

网友:
楼主不像是新手啊

网友:
细心维修,厉害了

网友:
真厉害,芯片飞线不好飞的

网友A:
原来芯片不是少一个脚吗?换了新的芯片了,为什么还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芯片不是少一个脚吗?换了新的芯片了,为什么还要飞线。

仔细看,不是说烧没了嘛。

网友:
这是直接秒杀钱啊

网友:
芯片飞线。666

网友:
焊盘如果烧坏一个脚那就要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