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80不加电

楼主(2021-04-22):
型号 THINK R480版号 NM-B421
故障 不加电没有公共点电压
          不加电待机电流0.02 ,测量没有公共点电压 充电芯片BQ25700A,公共点电压受控于这个芯片 PQ102 2脚20V
6脚6V 电压过不来,更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A:
你这个机子难道不是修不升压嘛 搞充电芯片干嘛

网友B:
先看看电源接口是5V还是20V,如果是5V就要先查升压电路

网友:
接口是20V,升压电路指的是啥听不明白,SYSTEM2是20V  只是VSYS不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源接口是5V还是20V,如果是5V就要先查升压电路

看清楚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子难道不是修不升压嘛 搞充电芯片干嘛

瞅清楚内容再回复

网友C:
MAINPWON_EC  查查温控检测电路   或许有收获

网友:
这个不查供电点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INPWON_EC  查查温控检测电路   或许有收获

断开了PD2还是一样的额

网友:
来学习了,坐等大神的答复

网友D:
+VBUS_CONN  电压多少 升压正常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VBUS_CONN  电压多少 升压正常了没有

VSYSTEM2   20V,VBUS_CONN 20V,说的升压是什么

网友:
芯片26 31 24 Pin正常吗?ACN ACP正常吗?

网友:
(ACN ACN 20V)   ( 24 和31无电压 ) (25 26 28 29 30 都是6V)

网友:
充电芯片处于隔离保护状态,有其他地方短路,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