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咨询老哥们一个问题,苹果震动对码问题

楼主(2021-04-22):
老哥们,苹果是从几代开始需要震动对码的,这个对码的话要怎么匹配?

网友:
我记得是x开始吧

网友:
7p以后需要

网友A:
老哥怎么对码知道吗,是看哪里的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怎么对码知道吗,是看哪里的码

看不到,一个一个试

网友:
震动码最后两位 仅限原底层的机器 每种备一个挨个试 总共好像4种 当然最简单就是紫屏改2网底层100%有 但要注意屏版本匹配

网友:
7p后开始就有了、可以直接写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