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戴尔-3579

楼主(2021-04-22):
求一下戴尔G3-3579的bios,新电池不充电,键盘卡顿。cal53,la-f611p,rev1,.0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型号 按版号在论坛 搜索下载   这个论坛有的

网友A(2021-08-09):
我的也是新电池不充电

网友(2022-02-19):
我的也是电池不充电,键盘卡顿

网友(2023-06-20):
看看充电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B(2024-01-13):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新电池不充电

我的显示一下充一下不充,单独用适配器 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风扇转,但不显示。两个都接上可以开机,但出现一下充一下不充的情况,反正是充不进电。到最后直接掉电。再开机有时这样的情况。怎么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一下充一下不充,单独用适配器 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风扇转,但不显示。两个都接上可以开机,但 ...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最后换充电芯片和16脚的19V一个分压电阻好了 正常的分压是2.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