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G3-3579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4-22):
今天接个戴尔G3-3579  板号  LA-F611P
客户描述不充电
开机检测,发现一会显示充电器已接入,然后立马就掉,换成电池供电,一直这样循环,单独用电池和单独用充电器都能正常使用,就是同时用电池+充电器,就不行
我还以为是哪里短路保护了,于是报价让客户留机走人

机器到手先去论坛翻了一遍,看看有啥通病

一翻还真找到了有,戴尔G3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会引起不充电以及键盘反应迟钝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找个BIOS刷一下吧

论坛查资料发现这个机器有两种充电芯片,一种是9538 另一个是95522 BIOS对应的版本也有两个,不能混用,这里是重点,估计有些人是刷错了BIOS版本,所以问题没有解决

于是刷BIOS
刷完发现还是一样,同时用适配器+电池,适配器老掉,感觉像是短路保护了
于是老老实实检查吧

先测充电接口对地阻值,正常,检测脚3.3V电压正常,但是发现充电电感阻值偏低,只有100多,以为不正常,然后准备拆上下管来测,结果我这个快客2008,死活吹不下来,没办法,先查别的地方(后面论坛找到一个这个机器阻值图片,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单独用适配器开机,发现不装电池,右下角电池信息显示电池电量255%??? ,电池都没装还能检测到255%的电池电量?肯定是某个检测信号有问题了,查了一遍无果,对照图纸测了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的地方(新手,第一次修到这个充电芯片,不熟悉,也有可能有测漏了的)

那么有可能就是充电芯片了,但是到这里我就心虚了,最怕换充电芯片,之前换了好多次都冒烟了,一直找不到技巧,直到报了迅维的远程班,才在网课里面看到了换这种芯片的操作方法,练习过很多次,于是咬咬牙给客户报价换芯片。

今天芯片到了,我怕一颗不行,定的2颗,先给原机的拆掉,然后换上新的芯片,心都是慌的,就怕没焊好,又冒烟,焊好芯片,测了一遍阻值,没有一张,于是通电,嗯?倒是不冒烟了,但是待机都没有。

我以为我没焊好,又重新焊了一遍,还是没待机,于是换买的第二颗芯片,这次倒是一次就OK,换上待机正常,通电自动触发到1.3A,然后掉电,我又以为没焊好,又重新焊一遍,还是一个样子,于是去群里面问师兄,师兄让我换回原机的看看,于是又拆了换回原机的,能正常亮机,到这里我就开始诅咒这个卖芯片的了,特么2颗都是坏的啊?

正准备去找他理论,群里又有一个师兄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

根据师兄的说法,这个机器换了充电芯片,用可调回自动上电到1.3A左右,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才行,于是我用他原装适配器通电,嗯?不掉电了,风扇狂转,重启3次以后,终于亮机了

所以我第一次其实就是换好了的,我没有用原装充电器测试,一直以为充电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差点就去找卖芯片的了以后你们遇到这机器,换了充电芯片,第一次开机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用可调电源第一次开机就会自动触发到1.3A然后掉电,再次开机还是到1.3A掉电
总结:这次修这个机器,充电芯片拆装前前后后10几次,终于不在惧怕换充电芯片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有信心了,在此感谢迅维的这个学习平台,以及群里各位老师及师兄的耐心指导,每天进步一点点,总有一天我也能成大神

 会员680169300鑫豆2025-6-19 17:57
 会员1168300鑫豆2025-6-7 18:19
 会员62300鑫豆2025-6-5 17:01
 会员1468226300鑫豆2025-6-5 16:42
 会员1235833300鑫豆2025-5-13 19:54

网友A:
多到群里交流才会有惊喜,平时多多活跃啊!学员群里高手如云的!彭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到群里交流才会有惊喜,平时多多活跃啊!学员群里高手如云的!彭总!

师兄,别这样叫
我很活跃的

网友B:
g3不充电应该是个通病,还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功率不够都不行,真是无语

网友C:
戴尔所有的笔记本感觉不充电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不充电应该是个通病,还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功率不够都不行,真是无语

嗯,不是原装的不充电,但是换了充电芯片第一次开机还必须原装充电器,这个就很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所有的笔记本感觉不充电都难修

就是难修,以前我都不修戴尔的这个充电

网友D:
有事没事。群里多多发红包,,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事没事。群里多多发红包,,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今天才发了啊

网友E:
dell有检测信号 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有检测信号 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是的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换了充电芯片第一次开机,不用原装适配器,用可调电源无法开机,触发到1.3A就掉电了,这个才是最蛋疼的

网友F:
不装电池应该是会显示255%的数值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装电池应该是会显示255%的数值的吧

嗯?意思这个是正常的吗?戴尔的我还真没注意,联想华硕的是显示未检测到电池吧,我以为戴尔的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意思这个是正常的吗?戴尔的我还真没注意,联想华硕的是显示未检测到电池吧,我以为戴尔的也这样?

应该是有的机器吧我也记不太清,我只是映像中经常见到这个225%的电量,没管过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事没事。群里多多发红包,,你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好了吧,我也错过了一个亿,熔好光纤回来,看见红包满天飞,只抢了最后一个,

网友:
唉,我也遇到卖坏芯片的,不多

网友:
戴尔电芯

网友:
老哥干的漂亮,关键是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吧,我也错过了一个亿,熔好光纤回来,看见红包满天飞,只抢了最后一个,

老哥熔接光纤的话多不多?收入怎么样呀?

网友:
今天接个戴尔G3-3579  板号  LA-F611P
客户描述不充电
开机检测,发现一会显示充电器已接入,然后立马就掉,换成电池供电,一直这样循环,单独用电池和单独用充电器都能正常使用,就是同时用电池+充电器,就不行
我还以为是哪里短路保护了,于是报价让客户留机走人

机器到手先去论坛翻了一遍,看看有啥通病

一翻还真找到了有,戴尔G3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会引起不充电以及键盘反应迟钝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找个BIOS刷一下吧

论坛查资料发现这个机器有两种充电芯片,一种是9538 另一个是95522 BIOS对应的版本也有两个,不能混用,这里是重点,估计有些人是刷错了BIOS版本,所以问题没有解决

于是刷BIOS
刷完发现还是一样,同时用适配器+电池,适配器老掉,感觉像是短路保护了
于是老老实实检查吧

先测充电接口对地阻值,正常,检测脚3.3V电压正常,但是发现充电电感阻值偏低,只有100多,以为不正常,然后准备拆上下管来测,结果我这个快客2008,死活吹不下来,没办法,先查别的地方(后面论坛找到一个这个机器阻值图片,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单独用适配器开机,发现不装电池,右下角电池信息显示电池电量255%??? ,电池都没装还能检测到255%的电池电量?肯定是某个检测信号有问题了,查了一遍无果,对照图纸测了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的地方(新手,第一次修到这个充电芯片,不熟悉,也有可能有测漏了的)

那么有可能就是充电芯片了,但是到这里我就心虚了,最怕换充电芯片,之前换了好多次都冒烟了,一直找不到技巧,直到报了迅维的远程班,才在网课里面看到了换这种芯片的操作方法,练习过很多次,于是咬咬牙给客户报价换芯片。

今天芯片到了,我怕一颗不行,定的2颗,先给原机的拆掉,然后换上新的芯片,心都是慌的,就怕没焊好,又冒烟,焊好芯片,测了一遍阻值,没有一张,于是通电,嗯?倒是不冒烟了,但是待机都没有。

我以为我没焊好,又重新焊了一遍,还是没待机,于是换买的第二颗芯片,这次倒是一次就OK,换上待机正常,通电自动触发到1.3A,然后掉电,我又以为没焊好,又重新焊一遍,还是一个样子,于是去群里面问师兄,师兄让我换回原机的看看,于是又拆了换回原机的,能正常亮机,到这里我就开始诅咒这个卖芯片的了,特么2颗都是坏的啊?

正准备去找他理论,群里又有一个师兄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

根据师兄的说法,这个机器换了充电芯片,用可调回自动上电到1.3A左右,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才行,于是我用他原装适配器通电,嗯?不掉电了,风扇狂转,重启3次以后,终于亮机了

所以我第一次其实就是换好了的,我没有用原装充电器测试,一直以为充电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差点就去找卖芯片的了以后你们遇到这机器,换了充电芯片,第一次开机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用可调电源第一次开机就会自动触发到1.3A然后掉电,再次开机还是到1.3A掉电
总结:这次修这个机器,充电芯片拆装前前后后10几次,终于不在惧怕换充电芯片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有信心了,在此感谢迅维的这个学习平台,以及群里各位老师及师兄的耐心指导,每天进步一点点,总有一天我也能成大神

 会员79449300鑫豆2026-4-11 11:33
 会员542407300鑫豆2026-4-3 14:15
 会员198542300鑫豆2026-4-2 17:35
 会员1208673300鑫豆2026-3-18 15:05
 会员330025300鑫豆2026-1-9 18:35

网友:
不充电不好修啊

网友:
是啊,戴尔笔记本很多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
是啊 ,我最怕修这个了

网友H:
电池检测电量我遇到过换电池直接好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多多益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检测电量我遇到过换电池直接好的

你没看仔细   这个是不插电池   还显示电量255%    这种肯定和电池没关系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I:
是大师兄还是二师兄

老卢,在这遇到你了,哈哈,还不来上班

网友(2021-09-27):
修过这个机器,不装电池显示没有安装电池,刷错bios会出现各种问题,刷对了就ok

网友:
这个机器的充电电路比较奇葩

网友(2022-04-21):
键盘卡顿在系统下升级BIOS也能解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祝早日成大神!!!1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A:
好了吧,我也错过了一个亿,熔好光纤回来,看见红包满天飞,只抢了最后一个,

我咋没抢到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