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植显存老返修,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4-22):
最近已经碰到不下5块显卡了,花屏卡,重植显存后一开始正常的,客户拿去使用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就又花屏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呀。返修真头痛。用的是维修佬的183度的中温锡膏重植的。

网友:
用高温锡,显存必须要高温锡,尤其是没有显存散热的

网友:
从没见这种类型故障返修,所以觉得低温锡膏不靠谱!!!还是无铅珠子保险!!!

网友:
我感觉不是锡膏的问题,我都是用的183的

网友A:
不会是没换显存,重新植球的吧!少看视频多实战。很多显存不是因为你重新植球好的。而是你植球过程中加热以后不良显存变良了!那些头条说显存很少有坏的,只要不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没换显存,重新植球的吧!少看视频多实战。很多显存不是因为你重新植球好的。而是你植球过程中加热以后不良显存变良了!那些头条说显存很少有坏的,只要不掉点……

不是的。有些是从别的显卡拆下来的显存,然后重植的,现在新的显存都太靠谱,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有些是从别的显卡拆下来的显存,然后重植的,现在新的显存都太靠谱,不敢买了。

我平常都是用无铅植球,目前为止没有因为显存返修的!

网友:
我自用的无铅锡膏  二百多度的,电脑每天玩游戏,快一个月了,目前正常

网友:
过孔问题,或GPU边角脱焊造成的假好

网友:
人品问题,没办法的

网友:
我都是用锡球  锡膏是不是温度熔点不达标就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