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FX51VW请教维修经验思路

楼主(2021-04-22):
老师我是小白,有块这个板不开机。主板插电,跳电压19.2-18.5   电流也是0-0.003A   3-5V也不稳,CPU供电没有。老师给个维修思路。试着学习摸索一下

网友:
先量公共点电压,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A:
估计是后面有短路,我前两天修的华硕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后面有短路,我前两天修的华硕就是显卡坏了

我这个有可能CPU挂了,插适配器待机CPU烫手。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修,乱查到EC  72脚短路PR8938对地为零。直接干掉,把指示灯搞亮了,刚开始是不亮的。然后发现CPU烫,又查到CPU旁边R0808和R0807也对地为零,直接拿掉后CPU还是烫。

网友:
CPU坏了吧,cpu背面那边那么黄?

网友:
哪里短烧哪里,还是烫说明没找到短路的元件

网友:
公共点在跳,看下隔离保护的管子控制级电压,正常就先换管子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修,乱查到EC  72脚短路PR8938对地为零。直接干掉,把指示灯搞亮了,刚开始是不亮的。然后发现CP ...

你好歹量一下各路对地阻值盒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歹量一下各路对地阻值盒电压啊

量了CPU 只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