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60充电器怪象!

楼主(2021-04-22):
空载的时候有电压输出,接上负载以后就没有输出电压了,这是哪门子的问题?输出保护吗?芯片3844+lm358

网友:
难道是431问题???

网友A:
先查一下3844的7脚的外接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3844的7脚的外接元件...........

哦,但是3844的,7脚,8脚电压正常呀

网友:
那其次级端的大滤波电解上的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