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编程器,总是校验失败,怎么办?

楼主(2021-04-22):
希尔特500P编程器,总是校验失败,怎么办?
没法正常的刷程序用了。就算是一样的主板,辈分个好的。想刷回来,校验也失败。

网友:
把选项里的插入测试的勾打上,再备份。

网友:
选项-操作选项-插入测试打上勾,再备份

网友:
那块砖头,把他砸了,垃圾编程器,又贵又不好用。花个2百多买个,RT820F比他好用多了、全自动

网友:
同款500P,我已经闲置了,真的是又贵又不好用,买个RT809F吧,便宜又好用,全自动识别芯片多舒服。

网友:
现在都用 809f了  这个好用

网友A:
300元 卖个 809F  2月份买的 就用了1次  需要联想 微信wendi2020

网友B:
楼主,首先请升级编程器软件至最新版,保证座子与FLASH接触良好。你的操作过程有误,不能直接写入的。需要先选对器件,清空(ERASE),再空检查(Blank_Check).如提示不为空,需要解除保护(Unprotect),再清空,空检查,芯片是空的后。再载入文件,写入,校验。不像RT809F那样直接写入即可。

网友:
如果按上面的流程下来还是报错,是器件有坏,换一个再试。

网友C:
华绑 的芯片都要先Unprotect,才能写。
还有你的800000开始报错,这部分已经是otp了,报错也很正常。

还有就是选器件错误,要是不写otp 就不选带otp的型号

网友(点评):
请问OTP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刷大容量芯片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元 卖个 809F  2月份买的 就用了1次  需要联想 微信wendi2020

809f还是809h?老哥

网友:
500P的,座子要技改,好像是5、6脚对地分别接个小瓷片,大小自己试验。

网友:
809h很好用的....

网友:
烧录座有问题也会造成这个故障,先把软件升级吧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500P的不出错才怪 我的500P售后都跑过两次了 依然没有解决提示出错的问题 座子也换了 也加了电容了 也就凑合刷刷特定的几个型号 很多芯片提示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请升级编程器软件至最新版,保证座子与FLASH接触良好。你的操作过程有误,不能直接写入的。需要先选对器件,清空(ERASE),再空检查(Blank_Check).如提示不为空,需要解除保护(Unprotect),再清空,空检查,芯片是空的后。再载入文件,写入,校验。不像RT809F那样直接写入即可。

老哥稳的一批啊

网友:
500P是我的第二个编程器,在买RT809F前一直都是用它的。现在只是偶尔用用,维修老掉牙主板时会用到。自然操作步骤不会忘记。

网友:
809H了  这个好用    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请升级编程器软件至最新版,保证座子与FLASH接触良好。你的操作过程有误,不能直接写入的。需要先选对器件,清空(ERASE),再空检查(Blank_Check).如提示不为空,需要解除保护(Unprotect),再清空,空检查,芯片是空的后。再载入文件,写入,校验。不像RT809F那样直接写入即可。

哥们说的没毛病,保证bios芯片 焊盘 没有焊油,和编程器 接触良好

网友:
换个芯片看能成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绑 的芯片都要先Unprotect,才能写。
还有你的800000开始报错,这部分已经是otp了,报错也很正常。

请问,otp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