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遇到一台联想E550C主板NM-A221触发后30秒多掉电的

楼主(2021-04-22):
(无正文)

网友:
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PL12:1.57V

网友:
蹲点,坐等大佬的答复

网友A:
那说明电压是正常的,估计是某个地方检测掉电,目前重新买了块I3的板子,反正这个U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电压是正常的,估计是某个地方检测掉电,目前重新买了块I3的板子,反正这个U很差

我这个板子就是休眠后会死机,只要不休眠都是正常使用的,休眠之后时间长短不确定,但一定会死机,休眠后正常电流在0.013左右,死机后电流定在0.078左右,通过测量发现EC的86脚PBTN_OUT#被拉低在1V左右,正常是3.3V,看来是有微短,按开关会在0.3-1V之间跳变,这个脚是直通CPU的,目前只有先换个EC看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板子就是休眠后会死机,只要不休眠都是正常使用的,休眠之后时间长短不确定,但一定会死机,休眠后 ...

你这个是I3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