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电压时,短接了12v,核心直接吃席了

楼主(2021-04-23):
本来所有供电正常的,再测量时短接,歇菜了,8p供电接口短路,核心发烫,没救了

网友:
真浪费,拿些垃圾卡练练手先啊!!!!!

网友(点评):
垃圾货不也是浪费

网友A:
我干冒烟了好几块了    有一个直接把延长线烧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把主板显卡插槽烧了     炸电容,烧核心烧显存烧mos  都遇到过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干冒烟了好几块了    有一个直接把延长线烧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把主板显卡插槽烧了     炸电容,烧核心烧显存烧mos  都遇到过  哈哈

老哥,你可以啊,这样炸都不带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可以啊,这样炸都不带怕的

我自己平常摸索的,没学过电路知识,加上我比较粗心,要是有师傅带着就不会经常炸机了          现在都习惯了,上电前先测量供电阻值   现在一般不会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