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修板(一)

楼主(2021-04-24):
    来实地将近2个月了,毕业将之。发个帖子纪念一下!没什么技术含量,请各大佬们不要笑话我。
第一回合:自带了一个MAC A1465 的本子,    版号:820-00164-A
故障现象:无显示,电流大概上到0.6A左右。
测量点:1.测量各大电感,发现各S0电压:3V5VVCCIOVCCCORE_CPU等电压均有;
维修思路:      1.先测个平台复位PLTRST*,以区别是硬启动故障还是软启动故障;测量结果:PLTRST*3.3V.
                      2.示波器PLTRST*SPI_CS0#片选信号,结果显示CPU已经跑码:

              3. CPU以及跑码了,由于是单U,测不了内存写保护WE#信号,不好判断是初始化芯片组失败还是挡内存,还是挡外设,显卡等。按照先易后难,先成本小的方案进行,先刷个BIOS吧(BIOS芯片好小,旁边小电阻挨得近且小,这对我新手来说有点小挑战,生怕把元件吹跑了)。

                  4.BIOS刷好了之后(干了3次才装好,前2次没装好,导致CPU读不到BIOS掉电。)亮机了。

   为啥开始不先刷BIOS呢?实际维修中讲究效率确实应该先三板斧砍了再说,但是学习状态应该以明白为根本,不能修好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为了修好这个苹果,还特意去看了A1466(跟A1465差不多)的课程,看完之后还亲自跟着思路画了一遍图(结果刷个BIOS好了,尴尬),顺便贴上拉,大致画的,有可能会有错误的地方,仅供参考。

第二回合:    版号:Intel_纬创_LZ57_10290-SC_联想B570E(HM65);
    初步检测:拿到故障板子先检测外观确定无掉件,腐蚀,烧痕等明显问题后,用万用表打值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除了3V电感阻值稍低只有1805V的电感是接近400,感觉3V有点微短),测量公共点对地值也有400
    维修过程描述: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先通个电看看吧。上电瞬间,卧槽5A大电流,赶紧把电断了。再一番测量发现:公共点,对地短路了;3V电感也对地为0了,把3V上管拆了,公共点还是短路;除此之外,其它电感对地值都正常。
    处理方法:1.直接烧鸡大法伺候烧公共点。烧鸡发现PC4113发烫,去掉之后,公共点不短路了,但是3V电感还是对地为0.

                    2.
烧鸡大法烧3V烧不出来(区间还闹了个笑话:烧到烧机线发烫还以为摸到发烫位置了,被对面老刘同学笑话了一场,尴尬。不过像这种烧不出来的最好也别烧太久,怕把板层烧断了),只好把3V电感拆了,经测量发现是电感前端短路,再测量发现下管挂壁了。
                    3.花几分钟把管子换了,连上管也换掉。再打值不再对地短路了,3V电感对地值接近400
                    4.再次上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5A左右。快速测量CPU供电出来了,1V多。测量PLTRST#3.3V     接外显示屏不显示,测量PLTRST#SPI_CS0对比,发现CPU已经跑码。测量声卡复位为0V,说明问题出在前面,测个SMBUS波形吧,飞2根铜丝到内存槽的200202脚抓个波,发现丝毫无波。BIOS问题?二话不说,先刷为敬,万一只是卡在初始化芯片组刷个BIOS就好了呢?刷了论坛的,也刷了对面同学亮机板导出来改ME之后的BIOS还是抓不到SMBUS波形。

                   寻思:难道桥的条件没满足?可是CPU已经能读到BIOS了,CPUBIOS也要桥正常才能读得到呀。SMBUS总线断线?快速打了下SMBUS对地值发现无断线,且有3.3V上拉。查到这,我觉得应该是桥挂壁了。没有桥,这回合先到这了,没能修亮机有点遗憾。

第三回合:人狠话不多,把自己的本子拆了拿去给船长做故障(其实是苹果本修好了,可以放肆的耍了)。
    版号:LA-8943P
    芯片组:6/7系列

    过程描述:
    1.拿到故障板之后,老老实实打各电感以及公共点阻值,确定没异常后上电,发现触发后电流只有0.1A多,明显的缺电压。快速打各大电感电压,3V,5V,1.8V,1.05V,CPU1V多,均有。
    2.这个电流,虽然各大电感均有电压,不代表二级转换电压都出来了,找找看二级电压缺哪个吧。经过一番查找,最后发现:3V/5V/1.5V二级电压都没有。

经测量,发现SUSP为低,再顺藤摸瓜,发现Q35缺件了,船长把我的Q35给拆了。

    3.正常情况下,SUSP#由EC发出来,高电平,SUSP#的高电平使Q35导通=》使得SUSP变低电平=》SUSP再使Q24,Q27截至=》+VSB高电平=》U35,U37,U38导通=》产生二级电压5V,3V,1.5V。

    4.把Q35补好之后,再次上电,二级3V/5V都出来了,1.5V二级还是没有。再测量,发现U38 G极对地为0,很明显,G极这条线路只连了一个电容C460,把电容去掉之后,U38 G极不再短了。再次上电,1.5V二级电压出来了。

    5.插电,开机,不显示,电流0.5左右(上网本,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的,不亮机说明是软启动故障)。
    6.抓个波吧,首先抓个PLTRST#对比SPI_CS0#,看看CPU有没有跑码:

结果显示:CPU以及跑码。
    7.接着测下声卡复位,结果0V,说明还没跑码到声卡,一般有了声卡复位就接近亮机了。
    8.继续望前查,打个SMBUS波形吧:

结果显示桥以及去读内存了,说明桥没问题。
    9.继续查,打个WE#波形(忘记拍图了),结果显示没波,应该是挡内存了。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挡内存,得逐一排查,像VDDQ,VREF,时钟,复位,DRAMPWROK,ODT,码片供电等等缺一都会造成挡内存。排查了好久,最后发现了猫腻:

    给CPU的VDDQ模块的供电的J1节点被船长给拖干净了。

我重新再一坨锡补上去:

    11.接上屏幕,插电,开机,显示LOGO了(忘记拍亮机图了),维修到此结束。
第二回合就此结束。

第三回合:还是LA-8943P,再此找船长做故障。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定0.48左右,不显示。
维修思路:
    1.首先测量PLTRST#,以判断是硬启动故障还是软启动故障。测量结果:PLTRST#:0V。
    2.PLTRST#在6系芯片组出来的条件有2个:SYS_PWROK和33M返回时钟。经测量,SYS_PWROK为3.3V,正常。33M返回时钟就没那么好测了,因为只有图纸无点位,板子只有大元件丝印,电阻电容无丝印。

3.确定SYS_PWROK没问题后,想办法专攻33M返回时钟吧。因为无点位,无丝印,首先我通过图纸找到EC的LPC33M时钟,测量发现EC这边有33M时钟,说明桥确实是发出了33M时钟,问题可能出来返回给自身的线路上。

     4.EC的33M时钟来自桥的H43脚,33M返回时钟来自H49脚。只要我跑线路,找到R192这个电阻,那么R191电阻应该也在附近。

经过一番跑线路(跑线路当然是去桥附近以及桥背面去扫荡了,最后用个小铜扫去大范围扫),最终锁定R191被船长给拆掉了。找个22Ω电阻重新补上,上电,亮机了(当时有点小兴奋,还是忘记拍亮机图了)。

     总结一下:我之前干的是卡板级维修,理论大概零零散散知道一些,电子基础也不牢固,一拿板就懵逼的那种学渣,手工基本不会,来实地第一天连老铁都拿不稳,电阻电容都不会焊。经2个月的刻苦学习和训练,我能感觉得到自己的进步和自信了,不再是拿到板子就懵逼那种,至少有个维修方向和思维,焊接也自信了,感觉被船长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
     在实地,不但收获了技术,还收获了友谊,我们一起学习讨论问题,一起上下课,吃饭,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氛围好极了。
     现在准备毕业了,准备各奔东西,尽是不舍,发此贴以此纪念,不虚此行!
     最后感谢迅维平台给我提供我学习机会,感谢我们的船老大和月饼老师,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我时刻记得我们船大大说过的一句话:要学就学好,不要学个半吊子。也是这句话,时刻激励着我前进。再次感谢我们的船老大。

网友:
吊毛,干得漂亮。。。

网友:
叼毛,有点料哦

网友A:
挺久没见实地学员发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B:
屌毛,你真的是小白吗?吊打多少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屌毛,你真的是小白吗?吊打多少师兄

真的是小白呀。第一天电阻电容都不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久没见实地学员发这样的帖子了

论坛里高手太多。我这种三脚猫功夫不敢放肆。

网友:
叼毛,干的漂亮

网友:
班长威武!!

网友:
可以的哟,谢谢分享

网友:
迅维学员都这么吊的技术

网友C:
要学就学好,不要学个半吊子,哈哈哈  楼主修得可以呀 实地肯定有很多你的粉丝了

网友:
能解决故障厉害,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学就学好,不要学个半吊子,哈哈哈  楼主修得可以呀 实地肯定有很多你的粉丝了

师兄过奖了。实地高手很多的,有些人来之前就会修板了,有些本来就是搞手机的手工很厉害。我的手工相对他们来说次一点,理论感觉学得还不错,有维修方向,手工还是要多多锻炼。

网友D:
我是纯小白,去实地好学吗?难不难

网友:
这帖子应该是精华帖吧?今天破纪录的没有收费就可以收获质量满满的帖子。

网友:
这个学习精神

网友:
能看懂,技术不错啊!下次我也让别人给我做故障!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纯小白,去实地好学吗?难不难

只要是认真学习的小伙伴 不会有一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纯小白,去实地好学吗?难不难

认认真真没有问题,就怕来这里睡觉那种。

网友:
我的是7 代  CPU  ,准备今晚加班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认认真真没有问题,就怕来这里睡觉那种。

还有人去那里睡觉?不会吧

网友:
写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还是小白吗,我不知道算哪个沙砾或者尘埃

网友:
学得很扎实,楼主这种人干什么都干得好

网友F:
优秀、这两个月没白学思路都很清晰,有了船长指点方向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优秀、这两个月没白学思路都很清晰,有了船长指点方向就是不一样

还需要继续努力。我这水平在大佬面前简直就是小学生修机。

网友(2021-07-15):
楼主学有所成,维修思路明确,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从维修过程看到楼主是深入其中、深知其味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