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卡思1502D电源过流保护2A改4A

楼主(2021-04-23):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是维修手机必备工具。1502D的电源作为入门,相信很多人都接触过,或者现在还在用。我自己也在用这一档次的电源。用于上电看开机电流也够用了。但是如果想要用松香法,限流只有2A就非常有限了。于是就琢磨着改一改限流。于是找一找电路图,发现不管是哪个品牌吧,类似的线性电源都是用的大致相同的原理图

其中黄色框中就是限流检测部分,左边两个三极管是限流开关。注意,这个电路图是可调限流的,所以有一个10K可调电阻并联一个10k再串一个680欧。而1502D是定限流2A,实际电路板上只有一个330欧的电阻。紫色框中的0.5欧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连接电源输出负极到地。实际电路板上找到了一个绕了8圈的电阻丝,如下图所示。

只要将这个电阻阻值改小一点就可以提高限流。找一根导线,我是从新电容上剪下来的脚,焊在第一圈和第五圈,也就是减小了电阻丝长度。我试过短接到第6圈,电流最高到4.3A左右但是失去了限流保护。第5圈可以限流到4A左右。但是不可以长期使用,短时间烧机用可以。对于某些短期,4A仍然不够,但是总比2A多了些可能性。另外,因为线性电源本身效率就很低,限流提高到4A,后面的2N3055发热巨大,还要再加强散热才行。

还有一个小发现,这个电源的9V供电和USB充电接口是一块独立的AC-DC小板。

原本的充电口只有500ma(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种独立结构就给了我们很多改造空间。大家可以改一个支持快充的小板上去,再串个电压电流数码管,用来测充电电流就方便了。
这样改造其实更多的是DIY的乐趣,要是求稳定和可靠,想专业修机,还得是专业电源和烧鸡神器。

网友:
以上纯属个人瞎折腾,如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各位指出。另外请教,这个电源最高到了4.3A电流之后就上不去了,短板在哪里?是要改绕组了吗?

网友A:
我的是兆信的2A,也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兆信的2A,也是电流小了点。

网上有zhaoxin的电路图,大同小异。如果你的也是用的2n3055和lm723cn,那应该可以按这个思路改改。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稳当点还是买个电源  毕竟机hui人亡不划算

网友:
有些主板短路最大电流也才4a多一点,可调电源5a就够用了

网友:
高手啊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高度

网友:
线性电源本身效率就很低,能夠把限流提高到4A,已经极限了。

网友:
大佬见解独到

网友:
           没修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