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GAMER,板载显卡无信号输出半小时关机

楼主(2021-04-23):
各位老师:
        最近给一朋友修个电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主板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没有问题但是30分左右必然关机,主板上的灯带亮再次触发还能正常开机。这个故障进BIOS也一样半个小时。
        当时怀疑是外设出问题了,换U,内存,电源,显卡,问题都是一样的。后来不经意间找攻略看到此论坛大量视频跟帖子说这款主板有个通病,于是就按老师们讲的检查1.05V电压,结果是正常。
      我也是不经意间发现的,因为没有显卡的转接口,就用板载的VGA插显示器,发现没有信号主板故障检测灯卡在VGA不过,插上显卡就能正常通过。弱弱的问一句我这个块板是南桥挂了吗?

网友:
可能性很大

网友:
那可真不行啊。这个主板可真够脆的,停电来个电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