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90 18778-1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21-04-23):
机器现在是看着电流跑着正常,外接键盘灯都亮了大小写也能切换,但内屏一点反应都无,机器来的时候就屏接口旁进了一点水U5501  现在U5501电压没转换过来EN没电压,屏接口主供电13V的,大佬看下我屏接口还需要测什么吗   还是直接修U5501尝试拉过去3.3还是没反应

网友A:
这个天天修,现在停产了,: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天修,现在停产了,:daxiao:

还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B:
有没有用其他的液晶屏代换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其他的液晶屏代换试一下?

测试了啊   不是屏的问题  机器已经亮了屏幕没一点反应也不暗屏很怪  屏接口需要测哪

网友:
图纸奉上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啊   不是屏的问题  机器已经亮了屏幕没一点反应也不暗屏很怪  屏接口需要测哪

19V屏背光供电,3.3v屏供电,背光调节信号,背光开启信号,屏插入检测信号EDP_HPD_CONN,

网友:
你先把3级管的电压查一下吧 1脚2脚 连哪里

网友:
第一 屏主供电 13V 是不是低了。 第二 那个 3.3V 可以接过去。

网友:
还有就是。外接看看。

网友:
3级管的电压查一下吧 1脚2脚 连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