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420键盘进水,不能用了,求大神解决

楼主(2021-04-23):
    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联想shikpada进水,拆机看,主板无恙,只是键盘不能用了,不知怎么能恢复,求大神出招

网友:
只能换键盘啊,

网友A:
这机子换键盘不太合算了吧,这个键盘,价太高了,有没有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换键盘不太合算了吧,这个键盘,价太高了,有没有二手的

找二手的或者找待用的  (无指点杆的)

网友:
既然确定主板无问题,找不到二手,又想省钱,那就仔细检查 ,找出故障进行维修

网友:
进水机子我直接都会跟客户说键盘可能坏,能接受就修,别把客户的问题留给你解决,换不换是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