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80S核心问题,还有没有救

楼主(2021-04-23):
老哥们谁能搞。送出去检测时说核心问题,不修退回来了。

网友:
换显卡芯片啊

网友:
淘宝还是 B站 西瓜视频 寄给别人修的吧!交学费了 哈

网友:
交学费了 哈

网友:
5v才出3v肯定后面的都不工作啊

网友:
少看视频多实战,要不然遇到故障两茫茫!

网友A:
一般GPU两路供电同时对地阻值为0就考虑GPU挂,特别是显存供电。

网友:
商家算良心了,说核心问题估计就是真的了,我也遇到过一张1060 6G,同行的,到手测到第二对PCIE的其中一个数据脚阻值不正常,以为是虚焊了,BGA加焊无效,不信邪,取下来傻眼了,测对应的数据脚,阻值还是不对,明知无解了,还得重植返回给客户,真是浪费时间啊,还亏了珍贵的锡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GPU两路供电同时对地阻值为0就考虑GPU挂,特别是显存供电。

我拆掉大电感后,核心这部分电容全部短路,没法子检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拆掉大电感后,核心这部分电容全部短路,没法子检查了

别动了,挂闲鱼上卖坏卡吧,忽悠一下还是会有赌狗去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动了,挂闲鱼上卖坏卡吧,忽悠一下还是会有赌狗去赌的!

你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动了,挂闲鱼上卖坏卡吧,忽悠一下还是会有赌狗去赌的!

好家伙,我说咸鱼那么多核心坏的卡。。。。。

网友:
把显存吹下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