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手里有讯景显卡的 r7 265 位置q4511供电管型号

楼主(2021-04-23):
手里有个显卡供电管炸了 麻烦手里有这个显卡的 提供下 管子型号  讯景好多显卡都有这个设计 无奈网上的图看不清

网友A:
SM4912
RQC782
从讯景370上看的布局一样应该是同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4912
RQC782
从讯景370上看的布局一样应该是同一个芯片

第二行手误多打了1个7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4912
RQC782
从讯景370上看的布局一样应该是同一个芯片

多谢老铁

网友:
看不清丝印,可以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清洗干净后,放大镜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教你一招,第一用硅脂在芯片上涂一点,再擦干净,应该是有点痕迹了,然后用手机相机功能(记得补闪光灯),放大3倍,拍照,拍好了再在相片中放大,就可以看得清楚了,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多少能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