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微软PRO4 1724原厂BIOS

楼主(2021-04-23):
微软PRO4

网友(2021-09-01):
刷了屏幕亮了,卡第一屏幕,前面有一个锁子

网友A(2021-10-13):
刷了   键盘 触摸都可以使用   就是开机有一把锁提示

网友(2022-08-19):
刷后能正常关机不

网友(2022-10-26):
怎么刷的?

网友:
刷写教程能不能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   键盘 触摸都可以使用   就是开机有一把锁提示

打开secure boot也还是有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secure boot也还是有锁?

忘记了 好久了  客户早就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