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求助

楼主(2021-04-23):
板号820-3437-A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45不动,几秒后掉电,掉电后自动上电,几秒后电流可以跑0.7左右,并且有上上下下的跳动,跳动已后机器没有开机,没有当的声音,屏幕也点不亮

网友:
主板有无进水腐蚀?  没有的话测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刷BIOS 干CPU解决烦恼

网友:
这机器CPU空焊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跑马没你还是得先看缺供电没苹果基本都是进水或者CPU空焊。

网友(2021-06-09):
这机器弄好了,EC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空焊了CPU空焊了

网友A(2021-08-10):
我正在修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进水了    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进水了    没有思路了

你那个应该还有什么地方没处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