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51VW 主板LG552VW

楼主(2021-04-23):
各位老师我是小白,这块板不开机。主板插可调插电,跳电压19-18.5 V  电流也是0-0.003A  待机指示灯不亮。先测到EC72脚短路发现是pr8938击穿,去掉后用适配器插电指示灯亮了。可调插上没用

然后发现CPU烫,测了半天R0808  和R0807也没有阻值,去掉后还是烫。

多插了几次电CPU不烫了,这个PU8700(1208A芯片)9脚对应的电容烫,测起来有阻值.

这个电容之前也短路拆掉换了个差不多大的,现在测不短路了,可是电压变19V了,应该是5V才对呀。

网友:
各位老师回帖指导一下吧!

网友A:
你这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修机思路不对呀,按照上电时序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东搞一下西搞一下,修机思路不对呀,按照上电时序一步步来

好的,在看视频学习一下再搞。

网友:
感觉故障已经被扩大了

网友:
嗯,有可能。先放着吧。学学再战

网友B:
cpu发烫,多插几次就不烫了,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发烫,多插几次就不烫了,什么啊

烧坏了呗

网友:
你拆那个电容是自举升压的,短路上管,PWM芯片应该都挂了

网友:
万用表就是测,关键测试点,思路很重要

网友:
cpu烧了吧,原来应该是有待机的吧

网友:
CPU被你搞挂了。

网友:
不是我搞挂的,到手后就测过,一直就那个阻值

网友:
这个都搞不清就不要乱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