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1-04-23):
VIVO充电座子的黑胶怎么去掉,高温不融化啊。急急急。
vivo

网友:
加热直接铲平

网友:
只管多吹一会儿

网友:
锡熔了直接手术刀过去就平了

网友:
风枪低温加刀片伺候,经常换,

网友:
功夫没学到家,问问你师傅……

网友:
用洛铁直接把黑色的胶刮干净

网友:
一边加热一边刮

网友:
风枪低温加热,一边受热,一边用刀片刮下,直到干净。

网友:
我是用200℃一边加热一边用镊子慢慢捅,跟苹果除胶一样。

网友:
200度用刀刮

网友:
刷子太旧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360°,直接软了,快去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