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神州k590s插电源就不正常

楼主(2021-04-23):
各位师傅,神州k590s,蓝天磨具,用电池全部正常,插电源就不正常了(排除电源坏),如反复睡眠唤醒黑屏再唤醒再黑屏!!还有掉电关机,,,还有开机困难要大力按,(用电池轻轻就可以)!不过机器放一段时间,开机能正常一会,时间一长就出上面那些问题,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下哪里出现问题了!个人感觉故障点很小,就是不容易查找,不过有经验的师傅,应该举手之劳!!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师傅们都忙呀,没有人指导

网友A:
这个难搞哦,修多了掉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搞哦,修多了掉头发

哈哈,这个估计要细心的师傅,问题不大,难找

网友:
没人大神分析吗!!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换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B:
检查下待机芯片吧,还有就是电池充电ic都查查吧,关键是要测量一下各各地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可能是EC那边的事,看看有没有小原件腐蚀掉的

网友C:
遇到过一台同样问题,折腾到最后是u的电源管理部分问题,换u就好了,成本比较高!

网友:
送修吧,同志…

网友:
致敬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待机芯片吧,还有就是电池充电ic都查查吧,关键是要测量一下各各地方的电压是否正常

致敬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台同样问题,折腾到最后是u的电源管理部分问题,换u就好了,成本比较高!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换过i5也出同样问题,所以排除u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有那个师傅遇到没有同类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