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logo正常,logo完了后画面闪烁,横竖条纹

楼主(2021-04-23):
是不是液晶驱动IC损坏了,5177驱动芯片。供电5V。

网友:
时正常,时花屏,后来操作失误,误输入12V到5177,然后白屏了,现在5177摸着烫手,是这个颗芯片损坏了吗?

网友:
和正常对比发烫严重就是他短路或者相关电路短路漏电

网友:
原故障常见是线接触不良,又把5177烧了-故障被扩大了

网友:
故障被扩大了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一事无修成双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