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连接内存供电负载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1-04-23):
老dell笔记本连接内存0.9v 和1.8v供电负载(连接任何一路也一样),不出cpu电压,内存供电0.2v和1.5v左右,插上内存条,内存供电电压更低。如果同时断开内存供电负载,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测内存两路负载也没发现短路,内存负载烧机电流基本没有。请问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max8632,怀疑芯片带负载差,外围电路图元件正常,1.8v 升压二极管和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就是下管不是原来的mos管型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原是7832,换成了7811

网友:
两个mos管参数,下管用2个7811并联也没用,故障也一样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内存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内存条有问题

不是,两根内存条是好的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max8632,不接负载5脚SUSPWROK_1P8V高电平正常,接负载低电平不正常,导致cpu供电芯片en为低电平,不能产生cpu电压。1.8v还给北桥提供电压

网友:
20脚bst电压只有4.8v,应该是8632内部升压出问题,正常应该是6-7v吧,不知道升压与外围元件有没关系?想不通不接负载bst电压也是4.8v,但输出电压正常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