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5050 CIH81M BM6C99_A风扇转一下

楼主(2021-04-23):
联想D5050特殊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继续转,只能再次触发
更换电源故障依旧

拆下主板,正面 CIH81M,背面BM6C99_A

拔掉CPU供电、更换CPU故障依旧
强行通电
发现无CPU供电
测量对地没有短路,一般就是开启信号或者电阻设定脚的问题,损坏的几率不大
找到芯片应用图

1脚果然0.3V
跑线到三极管,qn16测量1脚0.3V

然后在线测试了一下2-3,直接叫了,短路
拆掉就好了

BIOS看了一下,很多,不读了

网友A:
老哥经验丰富啊,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经验丰富啊,收了多少钱?

同行的,收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