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4R7是啥,感谢各路大神

楼主(2021-04-23):
自己的GA-B85M-D3V主板,有线网口不能用了,发现是这个4R7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被扣掉了
这个4R7是电感嘛,准确名字是啥呢?在淘宝上也没见有长一样的东西,各路大神帮忙瞅瞅,感谢感谢

网友:
对,就是1个电感,供电电感,
离网卡芯片那么近,就是给网卡供电用的,LC供电滤波嘛

网友:
4r7只能是电阻了,那还能有什么东东这样标啊

网友A:
电感+1,螃蟹片自带LDO
4R7 = 4.7uH
找个长得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就行,螃蟹片LDO的电感亨利值是有要求的,不能太大或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1,螃蟹片自带LDO
4R7 = 4.7uH
找个长得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就行,螃蟹片LDO的电感亨利值是有要求的, ...

明了,谢谢。

网友:
图片重复,已帮你编辑!

网友:
找15厘米的漆包线缠一下就OK

网友:
4.7uh的电感

网友:
4.7uh的高频电感

网友:
通就是好的

网友:
这是电感在坏板子上搬一个就可以

网友:
电感都不认识,服了…

网友:
明显是电感,不可能是别的,只有电感才这样标注

网友:
绕线电感啊

网友:
兰色,肯定是电感。

网友:
电感  小哥,在网卡边上

网友:
台式主板料板一大堆,4R7是电感

网友:
4.7uH电感

网友:
绕线型电感。用漆包线绕一个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