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67短路 更换81381还是短路

楼主(2021-04-23):
有没有大佬知道因为什么的

网友A:
压根就不是这芯片短路。大多数短路都是电容,MOS管。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用手摸,谁烫手就干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根就不是这芯片短路。大多数短路都是电容,MOS管。

摘了81381就不短路了。。。

网友:
基本就是CPU挂了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B:
摘了81381就不短路了。。。

层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个81381就是相等于一对MOS管+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坏U基本不保 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