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笔记本按开机0.1左右掉电

楼主(2021-04-23):
同行拿来一台X230笔记本急修,故障按开关电流0.1瞬间掉电,可再次触发,拆机测量各组电压,除了CPU,集显和VCCSA电压没有,其他正常,论坛好多案例是BIOS问题,但是他们的故障是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有,其他电压正常。先软后硬,刷了BIOS,故障依旧。还是老实点拿出图纸查VCCSA电压, 测量L34电感没有对地,U56 C5 和B3电压,开机瞬间有5V和3.3V,L34瞬间电压只有0.05V,找了一下料板没有这个芯片,因为客人急着,直接把U56拆了, 在南桥供电L31 1.05v飞根线到L34,通电显示正常了 也不清楚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没办法客人急着,先收钱再说,唉,缺芯片就是烦

网友:
交学费了 哈

网友:
问题是不是出在VCCSA-SENSE?

网友:
桥供电和管家供电,共用不妥吧!

网友:
断开L34是不是也就正常了。

网友:
搭桥手术!!!

网友:
rtc_vcc 供电正常不

网友:
这样搞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这手段高前题是不死就机一马拉2车

网友:
之前有过风枪加热CPU就好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恭喜发财,票子到手,谢谢分享!

网友A: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之前也试过把桥供电拉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之前也试过把桥供电拉过去的

稳不稳定不知道,客人拿回去去了,没说有问题

网友:
楼上思路不错啊

网友:
你真敢飞!佩服,要是我,急也要这个芯片装上

网友:
你飞线的那个芯片也快挂了

网友:
搭桥能解决故障就是棒,谢谢分享

网友:
管家供电可以这样飞啊,不过电压就差一点点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毕竟电流不是很大,以前的机器我都改了很多这样的

网友:
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