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208swf80c核心短路又没办法加焊,干着急

楼主(2021-04-23):
bga重植的希望大吗,钢网要46元,找人重植80元。
有没有必要重植,还是直接换核心。核心800元的样子

网友A:
核心阻值很低的,用200的电阻档测一下,还有记得看表笔的误差

网友(点评):
刚刚到手的测量了,核心0.00欧,短路的不能再短。显存电感0.02欧 5.5V没找到,显存0.9V没找到,1.5V也没找到,3.3V有测到

网友:
核心800哪里有的卖

网友:
这个卡要用毫欧表来测阻值

网友: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找个0.9V的电压接上核心供电,看电压正不正常,以判断核心是不是短路

网友(点评):
2A电流接上去没发觉那有发热

网友:
0.9V接上去电流就有2A了吗? 量一下还有0.9V电压没,看下电压变低了没有。要在显卡板子上量

网友(点评):
电源调的2A 1.1 V 接到大电感上烧,没找到发烫元件

网友(点评):
电压倒是没量,这卡5V供电也没出来,接上缺少的元件,主板3.3V也短路了,后来应该是线接触了,分开后,对地阻值分显偏底,只有70左右,正常要400多

网友(点评):
1.1V稍稍有点高。要量电压的。如果接上核心供电后电压变低了,就是核心短路了。那加焊没意义

网友(点评):
有的大元件短路,因为电流流过面积大,2A电流是发现不了什么发烫情况的

网友:
还是给专业的师傅修吧

网友(点评):
专业师傅不修核心。

网友:
把电感拆了还短路就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阻值很低的,用200的电阻档测一下,还有记得看表笔的误差

建议放弃吧,我这刚修一片外接12V阻值偏低短路的,量显存供电也是只有0.0几,核心的阻值我一般不考虑,因为高端卡的核心阻值即使为0也不能判断出来;后面拔掉集成管,12V阻值回来了,但显存供电依旧,直接放弃了,以前修过这些问题的都是核心跟显存全部挂;特别是这种矿卡,无可质疑

网友(点评):
显存供电倒有18的数值

网友:
找专业的师傅维修

网友:
显存没短路的话可以试试干核心,如果显存短路,就直接放弃

网友B:
核心对地为0吗?核心供电没必要烧机,太贵就没必要修了。植株自己弄呀,这个很简单的,做维修建议把这些最基本的多练习下。

网友(点评):
这显卡听说是5层板层的,拆个固态电容都拆不下来,供电芯片410度也吹不下来,还说简单。

网友:
找人重植80元够了?上次淘宝一个专业修显卡,问了下重植核心要500元。

网友(点评):
看显卡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对地为0吗?核心供电没必要烧机,太贵就没必要修了。植株自己弄呀,这个很简单的,做维修建议把这些最 ...

你啥风枪烙铁啊,拆个东西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