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up9505p

楼主(2021-04-23):
各种电压都齐了,最后供电芯片没有出核心电压,En有3.2V,芯片工作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求解

网友:
直接先换个芯片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vin~vcc~vdd~en
这种供电方案,除了检查主电源管理芯片外,还需要检查mos的驱动IC

网友:
这个芯片供电应该是5v,查5v有没有过来

网友:
14  有没有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