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60显卡时不时出现白点,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1-04-23):
今天修一块无供电的1066显卡,修好以后上机测试,进入桌面后,拖动窗口会出现白点。跑3D游戏倒是没问题。

插hdmi、dvi接口都一样有白点、换测试线、换显示器,甚至插到另一台机器上故障依旧。

后来怀疑是供电不稳,12v加了一排电容、核心供电、显存供电也加了一排电容,也还是不行,刷bios也一样。实在没办法了,有遇上同样故障的大神给提供点思路?

另外,显卡的实际运行频率比bios中boost频率还高好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切换窗口,拖动窗口出现白点

实际频率比bios最高频率还高不少

网友:
显存虚焊了吧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内存条用错屏幕有白点,显存问题

网友:
先降频率看看

网友A:
人品问题,没办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品问题,没办法的

比你人品好一些,你这人过河拆桥,别人帮了你,你却不知道回头拉别人一把。

网友:
显存问题有点麻烦,只有一个一个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你人品好一些,你这人过河拆桥,别人帮了你,你却不知道回头拉别人一把。

你帮过我什么啦?我都不认识你。奇怪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帮过我什么啦?我都不认识你。奇怪的人

你看看你最火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最火的帖子

我花钱买的软件,好心共享出来。考虑到卖家原因,有效期到了就没有共享了。请问别人帮我什么了?我又哪里来的过河拆桥??不给你白飘,难道还是我人品问题了,这是个什么逻辑?

网友:
这种问题核心废概率大,显存次之

网友:
测下显存吧

网友:
显卡不会修,以后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品问题,没办法的

都是同行,应该互相帮助,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是同行,应该互相帮助,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你不知道情况。我发布好几个帖子,这人无故都在后面跟这句话。所以我怼了回去。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之前有个发布免费软件的帖子里的失效了,他不能白飘,就说我人品问题。这真是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情况。我发布好几个帖子,这人无故都在后面跟这句话。所以我怼了回去。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之前有个发布免费软件的帖子里的失效了,他不能白飘,就说我人品问题。这真是什么逻辑。

管他干什么,当没看到,修好了吗?
感觉应该是贴图通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花钱买的软件,好心共享出来。考虑到卖家原因,有效期到了就没有共享了。请问别人帮我什么了?我又哪里来的过河拆桥??不给你白飘,难道还是我人品问题了,这是个什么逻辑?

我已去招聘公司显卡可以了,我拿455.107文件下载被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去招聘公司显卡可以了,我拿455.107文件下载被成功了

我再见走了

网友:
刷好了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情况。我发布好几个帖子,这人无故都在后面跟这句话。所以我怼了回去。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之前有个发布免费软件的帖子里的失效了,他不能白飘,就说我人品问题。这真是什么逻辑。

原来这样啊,不好意思了!

网友:
大概率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如果更换过,注意型号要一样,代用的会这样,或降显存频率。

网友:
测下显存呗

网友:
同回,显存虚焊

网友E:
我有个几百个人的显卡维修群,找资料的可以加

网友:
换核心吧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几百个人的显卡维修群,找资料的可以加

你好,怎么才能进群呢

网友:
显存问题。昨天看了个视频,有人用现在最常用的显存检测工具检查显卡没有问题,那块卡有使用黑屏情况。后来换了个软件我看就检查出来了。楼主没有就把所有显存拿下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几百个人的显卡维修群,找资料的可以加

请问我想进显卡维修群怎么进

网友:
看下录波电容

网友:
要摸显存要摸核心,就这2样

网友:
初步判断显存或核心有虚焊了,用软件测试一下咯

网友(2021-05-23):
要进群的SL我就行了

网友(2021-07-05):
引用 网友A:
人品问题,没办法的

显卡怎么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