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K PLUS_1.00 提示电涌保护,反复重启

楼主(2021-04-23):
Asus B85M-K PLUS 主板提示电涌保护如图:

进入BIOS发现3.3V检测过低:

然后不想用网上说的关闭电涌保护,万一恢复出厂就又会出现这种情况,反复重启。从主板把他弄掉。
检测发现有PR420电阻16K变成了14K,从而造成分压过低

因为没有这个电阻,然后就直接把PQ404拆掉

就好了,如下图:

下面把点位图分享给大家。

Asus B85M-K PLUS_1.00 boardview.fz

网友:
果然老司机,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故障

网友:
路过给你点个赞

网友:
果然老司机,佩服佩服

网友:
感谢    正好用上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不愧是老手,学习了。

网友:
图纸正好需要

网友:
华硕通病来得了

网友:
大佬修机,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网友:
华硕的通病

网友:
华硕通病来的。。。。

网友:
谢谢大佬,赚点积分

网友:
牛人!直接秒杀!学习了

网友A:
3.3V监测出问题   会造成什么现象   以前没注意   只注意12伏和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监测出问题   会造成什么现象   以前没注意   只注意12伏和5伏

在第一张图里,有个提示 在F1上面

网友:
电压检测电压电阻异常导致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监测出问题   会造成什么现象   以前没注意   只注意12伏和5伏

会造成有时候能进系统,但很快关机,反正亮机没一会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