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TI GPU热不亮机

楼主(2021-04-24):
各位大哥,560TI   12V、5V、GPU、内存电压均正常,GUP发热就是不亮机,后面的检修思路是啥呀,能否指教,新手学习,谢谢!

网友:
核显开机看下识别到核心没有?电脑屏幕背光有没有亮?

网友:
所有供电正常 不亮机 一般都是核心虚  直接BGA 伺候   如果还不行就重值试试

网友:
打数据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