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图这种花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显存测过pass

楼主(2021-04-24):
如图,rx570花屏出现在被打开的软件界面上,体现为小绿点,界面变色,粉红色,紫色为主。也是神奇。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显存,测试pass是因为频率低

网友:
排除接口没有

网友:
新一代光追卡

网友:
象是GPU内部的RAMDAC故障了

网友:
先刷个对的bios

网友A:
你这软件 有点像淘宝闲鱼。十来块钱那种。

网友(点评):
现在5块,还原点时间还有名字5,都对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软件 有点像淘宝闲鱼。十来块钱那种。

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
插眼,蹲后续

网友:
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这是接头不良,输出线氧化好么

网友:
跑他一天应该会出来吧

网友:
这个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软件 有点像淘宝闲鱼。十来块钱那种。

大佬有卖软件???

H55
没有卖,我自己搞来自己用的。。

网友B:
给个参考,我的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换了显示器连接线就好了,你这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参考,我的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换了显示器连接线就好了,你这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

感谢感谢感谢